楼主(2013-11-11):
我用的是威纶6070IP连接三菱FX-1S的PLC,数值输入。输入不了。屏里的地址是按PLC里面的址写的.也就是D.但是能现是D里面数值只能现是在屏上。也能输入。但是确认后无效。麻烦高手指点。谢谢了。

网友A:
是不是触摸屏偏移

网友B:
看一下,是不是地址没对应上,还是有部分地址被占用。

网友C:
估计是地址被其他地方占用了。检测程序

网友D:
要用的RS485哦

楼主:
不知到偏移是什么.屏里的址和PLC的地址是一致的.不可能占用,屏的通讯口与PLC只有一个通讯号.通讯是正常的.点击屏上的按钮开关.可以驱动P-LC里面的相关输出设备.但数值输入无效.只能显是D里面数值。

网友E:
数值可能大了

网友F:
是不是你的屏的输入参数设置不正确呀

网友G:
可以试一下用元件菜单位下的定时资料传送功通;
或者用宏命令来试一下;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知到偏移是什么.屏里的址和PLC的地址是一致的.不可能占用,屏的通讯口与PLC只有一个通讯号.通讯是正常的.点击屏上的按钮开关.可以驱动P-LC里面的相关输出设备.但数值输入无效.只能显是D里面数值。

我遇到过,有的语句会占用很多字节的,你要看清楚程序。你可以另外选个地址试试,如果不行考虑你选择数据类型是否错误。

网友H:
查看一下地址是否被重复使用,或者在PLC程序中有赋值的程序。再看看数据类型对不对,就知道这些了,希望有帮助。

网友I:
看清屏里设定是16位还是32,和PLC对不对的上。

网友J:
我也遇到过,一是,你的地址被占用啦,你仔细看下有些运算指令的占地址是多少个,比如:dediv这个指令远算结果是占四个地址,二是,你的设置不对,比如:你在屏上设置是32位的,而你的地址是占16位的,三是,就是你程序里写的地址是占32位,但是你屏上却是用了这个32位地址的存贮高字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