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ET200S

楼主(2013-11-11):
各位大侠
谁有ET200s和ET200S+6es7132-4bf00-0aa0的接线图?
和模块组合起来的接线图啊
Made wish ,517029687

网友A:
ET200S的IM151和6es7132-4bf00-0aa0之间要至少有一个PM-E电源管理模块,
如图,我的顺序是:从左至右,IM151-——PM-E——4BD51——4BD32

楼主:
非常谢谢
一个电源可以带输入8点的几个模块啊
一个电源可以带输出8点的几个模块啊
输入输出可以共用一个PE-24v模块吗?
Made wish ,517029687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谢谢
一个电源可以带输入8点的几个模块啊
一个电源可以带输出8点的几个模块啊
输入输出可以共用一个PE-24v模块吗?
只有不超出PM-E的负载能力,输入输出可以共用一个PM-E
我是用一个PM-E后面带了6个4DI,5个4DO
ET200S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