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c调用报警画面的问题

楼主(2013-11-11):
请教一下各位,在已经组态了一个模拟量报警画面,我要在产生报警的时候自动弹出报警画面应该调用哪个函数?或者具体教我下步骤也行,万分感谢了!

网友A:
在画面窗口属性名称上指定报警PDL,在显示上连接动态用个变量就行.....
能否麻烦讲解下具体的流程,谢谢了!

楼主:
能否麻烦讲解下具体的流程,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