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MX sheet适用于Windows7吗

楼主(2013-11-11):
MX sheet适用于Windows7吗?怎么装了不能用

网友A:
MX Sheet依赖于MX Component组件。
支持Win7 32Bit的MX Component组件版本为V3.14Q,支持64Bit Win7的组件版本为V3.15R,其配套的MX Sheet版本为:32Bit:1.10L,64Bit:1.11M
如果你使用的MX Component组件版本为V4,那么其对应的MX Sheet版本为2.01,这个版本可以支持Win8系统。
Good Luck~
下载积分:+5(matengfei) 好贴好贴!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精彩回复

楼主(2013-12-15):
我之前用的是windows7 64位的,不知道是MX版本问题还是其他原因,装不了。后来把系统换成windows7 32位的就可以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