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-2AD和压力变送器

楼主(2013-11-11):
为什么压力变送器,没有压力之前,监视PLC里面数据有300多,怎么不是显示0,增益里面也调不回来。

网友A:
先去除FX2N-2AD的接线,看HMI有数据值吗,如果有的话,调节OFFSET(偏置)与GAIN(增益)

网友B:
可能零点漂移了,调整一下

楼主:
怎么调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