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1-11):
人造板使用的砂光机,由55KW电机通过弹性连轴器带动2个砂辊转动,每个砂辊约500公斤,在正常运行中偶尔需要反转火速刹车,从反转刹车到砂辊完全停止时间1到2秒,应尽量避免反转现象。如何确定刹车时间?

网友A:
1到2秒啊,时间是不是太短了啊,加个制动刹车怎么样

网友B:
用变频器,带有刹车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到2秒啊,时间是不是太短了啊,加个制动刹车怎么样

只能是这个时间,时间长了砂带就报废了。
这是老设备,安装制动盘太困难。

网友C:
这个没有办法确定
过板子和不过板子不一样

网友D:
反接制动,有速度继电器的呀。

网友D:
起重机的制动电路有反接制动,接速度继电器。
学校学习的。不过没有用个。百度下电路图。

网友E:
绝不可取,极易发生机械事故!!!!!!200KG惯性很大!!!!!!!!!

网友F:
这么大功率的电机在满负荷工作下用1至2秒钟火速停下!!!不知这惯性有都大你有没有考虑??如果这电机是5.5KW那一点问题都没有!!!

天宫-号

网友G:
55KW电机停止1.2s太少了楼主 考虑加长时间到3s 或者提前停机
维修电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反接制动,有速度继电器的呀。

好是好,安装挺困难的吧?

网友H:
抱闸与反接同时进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绝不可取,极易发生机械事故!!!!!!200KG惯性很大!!!!!!!!!

国内数一数二的砂光机制造商苏福马机械设计的,我也纳闷,这样反接制动怎么也没见过连轴器出故障,是否由于刹车频率低才没见过它出故障呢(刹车频率极低,不发生故障不刹车,平均几天会有一、二次)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么大功率的电机在满负荷工作下用1至2秒钟火速停下!!!不知这惯性有都大你有没有考虑??如果这电机是5.5KW那一点问题都没有!!!

惯性确实大,刹车时整个车间都能听到电机的啸叫声。机械厂本来就是这样设计刹车的,只是机械厂用的是手动刹车吧了。手动刹车往往是“为时已晚”,我现在想用自动刹车才需要计算刹车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55KW电机停止1.2s太少了楼主 考虑加长时间到3s 或者提前停机

超过2秒大部分砂带都会擦边爆裂报废,提前停机不可能,因为没有故障不可能刹车。

网友I:
在木材行业干了这么多年。砂光机那个气动刹车,没有见过使用反接制动的。反接制动时间控制不好,你的东西要坏的。

楼主:
气动刹车是新款砂光机,90年代的大都是反接制动

网友J:
引用 网友D:
起重机的制动电路有反接制动,接速度继电器。
学校学习的。不过没有用个。百度下电路图。

百度了一下。适合10KW以下电机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
惯性确实大,刹车时整个车间都能听到电机的啸叫声。机械厂本来就是这样设计刹车的,只是机械厂用的是手动刹车吧了。手动刹车往往是“为时已晚”,我现在想用自动刹车才需要计算刹车时间。

就从手动刹车下手改。改成气动或电动刹车

网友K:
人工怎么操作?把人工操作改为机动操作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
就从手动刹车下手改。改成气动或电动刹车

我的手动刹车是指:需要刹车时,操作工人用手按反转按钮刹车,并非人工扳动什么机械装置来刹车;
    自动刹车是指:PLC检测故障信号,自动启动反转刹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55KW电机停止1.2s太少了楼主 考虑加长时间到3s 或者提前停机

现考虑廷长到2.5秒。实际上,从PLC检测确认故障信号到反转接触器完全吸合,这个时间已经达到0.8秒左右。(PLC确认故障信号0.5秒,PLC中继、外加小型中继及两个接触器动作时间应该差不多0.3秒)

网友L:
老的反转制动的是苏州林机厂的砂光机,苏福马的都是气动刹车,并且是停电刹车!

反转制动一定要选用速度继电器,电机反转制动启动后,当砂辊速度降到速度继电器设定值时,再断开反转就是了,不需要用了时间延时,
电机启动后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停机刹车,速度是不一定的,所以反转时间延时设定要与砂辊速度成比例才行!!!
  • 下载积分:+5(youzida_121) 速度成比例

网友M:
    可以考虑直流制动,不过要加时间继电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