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S7200中S位逻辑怎么使用和理解?

楼主(2013-11-11):
置位(S)和 状态元件S我知道是不一样的,我说的就是状态元件S,在200的梯形图中怎么使用、怎么理解?谢谢!!!

网友A:
用在步进控制中

网友B:
西门子步进指令用状态指示器S,具体使用请参考西门子200编程软件中的指令---程序控制---有关步进指令的帮助。
置位的S与此状态指示器的意义无关。

楼主:
谢谢!略懂一点,再慢慢研究。

网友C:
置位S属于是功能位逻辑指令,把位的状态设为1的意思,步进阶梯中的S属于是软元件,是状态位,主要用于顺序控制。活动步的状态为1,活动步中的程序会执行,不是活动步的程序不会执行。希望能帮到你!

网友D(2014-02-25):
也可以做中间续电器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