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哥,三菱浮点数问题,有图。。。。
!!!

楼主(2013-11-11):
如图,为什么D10跟D30都是0.500,但是K8Y0却与K8Y40不相等呢
!!!

楼主:
肿么没人帮忙

网友A:
数据类型应该有问题的,整数和浮点最好是在看看的

网友B:
小数点精度问题。

网友C:
因為他本來就不一樣
请教大侠,能说明一下,两者之间为什么不一样吗??非常感谢你的帮忙
下载积分:+5(550374389) 热心助人!

网友D:
DMOV D10 K8Y0
这里D10是浮点数,要去零留整后,再传送到K8Y0;
MOV K-4 D21
DEBIN D20 D30
首先D20不是浮点数,没必要做浮点数二进制转换;如果D20假设是浮点数,D21也不应该被使用,因为单精度浮点数占32位。
我是搞维修的,编程方面懂的不多,见笑了!
好吃懒做
lvhonjun

网友E:
程序写错了,浮点数的常数前缀要用e,而不是K,整数和浮点数要分开来用,不能混用的,浮点数的16位运算都要占用两地址,
你好,我用的PLC是2N的,不是3U,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回复。。

网友F:
楼上正解,D20 D21重叠 3U可以直接用Exx.xx 2N需要先转换为浮点在进行运算!

网友G:
程序没错,就是相等的,D20和D21的组成实际上就0.500

网友C:
推測是在 DEBIN 轉換中產生誤差
這個例子 在实數數值上只差 2的-25次方分之1
應該沒有實際影響
感谢大侠帮忙,大侠是来自台湾吧??
请教各位大哥,三菱浮点数问题,有图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