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伦触摸屏TK6070IP不知道密码怎么恢复出厂设置

楼主(2013-11-11):
手上有这个型号的触摸屏,想读出他的程序。他没有密码读不了,重置恢复出厂设置也要密码才行,请问有哪位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A:
按后面的拨码开关

楼主:
谢谢各位!
背面没有拨码开关,打开里面也没见着有, 只是有两个跳线开关,和一个钮扣电池,不知道把电池取掉会不会把东西删掉。

网友A:
好像是J几跟J几短接就可以了

网友B(2014-01-12)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C:
先看看默认密码6个1行不行。现在一般不设密码,直接禁止上传保护工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