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1-12):
我为朋友安装了一个欧姆龙9.3软件,他的电脑有一个RS232串口,刚开始的时候用这个串口连接CPM1A1     PLC可以连接,没几天就连接不上,试了好几台都连接不上,我的这台也是这样,没几天又可以连上,但是我朋友的从此以后一次都没连上,最近同样的线,我的可以连线,我的同事又不可以连,求解

网友A:
1.软件设置问题,软件设置COM口为非COM1。
2.COM口问题,找个USB转RS232的转接试试。我现在在用的一台笔记本的COM口也很难连接上OMRON的PLC,连接三菱,西门子的没有一点问题。每次都用转接来连OMRON

楼主:
我搞明白了是2和3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