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变频器问题

楼主(2013-11-12):
汇川变频器MD320系列的1.5KW本来是单相220的 错接为两相380V的了
现在没有显示了 是那里烧了,有谁维修过的
帮下忙啊

网友A:
应为开关电源的保险丝烧了,修电磁炉的就会修了

网友B:
三相桥,电容。

网友C:
冒烟了没

楼主:
没有
电源自接进了一个块

楼主:
这是一个图片

楼主:
一个图片

网友D:
量一下整流桥,可能坏了。R,S,T分别对正负母线量看导通情况。R,S,T对母线的一端同,对另一端不通。这样的话大概就是好的。

网友D:
还有从母线供到CPU模块的电路可能烧了,自己查吧。

楼主:
一般是那里的问题呢

网友E:
主板一般不会烧,没显示检查一下DC24V整流桥。

楼主:
在那个位置呢 可以标出来吗

楼主:
怎么没人顶了呢

楼主:
这个变频器是没有单独的整流桥的 只有一个模块 什么驱动都在里面 包括IGBT

网友D:
整流桥,保险,开关电源。整流在第一张图片端子这里有根7字形的电线这里,有个螺丝孔后面的就值整流桥了,开关电源在变压器旁边。

网友D:
汇川的变频器,我讲的多了,我们就是他们的代理商,外加联保的。整流桥就是上面我说的地方了。不要说没有单独的整流桥,只有一个模块。变频器从进电到整流到母线在到IGBT逆变出去。这一套,我们太熟悉了。
天宫-号

网友F:
学习下。。
维修电工

楼主:
那如果我们直接从母线那里接直流电可以用吗

网友D:
直接上母线可以的,我们维修变频器测试时都是先上母线,这样可以屏蔽整流桥前端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