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通电机带编码器 旋转360度

楼主(2013-11-12):
普通电机带编码器,要求电机转一圈停止。例如编码器600P 怎样分度数

网友A:
没有变频器没什么意义,不如加个光电开关。

网友B:
600/360既是1度的脉冲数,然后算出你需要电机旋转的角度来控制

楼主:
谢谢你的讲解

网友C:
杀猪用牛刀,普通电机带编码器太浪费了吧?

楼主:
电机带离合器,刹车

网友D:
如果控制精度要求不高是没有问题的。要求高一些的场所至少需要加变频器加减速控制来提高控制精度了。

网友E:
不用变频器不行,除非速度很慢而且惯性有信心控制

网友F:
是可以的,加个机械结构,忘记名称,是什么,就是类似行星轮结构的,电机连续运行,机构可以实现间断运行,然后利用离合器分离,机构上的精度可以相对得到比较高的

QQ:84818626

网友G:
最好加个变频器这样效果更好

网友H:
普通电机哪能控制那么精确,根本不可能 除非加变频器且电机速度比较慢或者大速比减速箱,要是仅仅实现转一圈就停止 像楼上说的还不如加一个接近开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