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200plc定时器如何在触摸屏里进行设定和修改,设定的时间是分钟值。

楼主(2013-11-12):
西门子200plc定时器如何在触摸屏里进行设定和修改,设定的时间是分钟值。具体的方法说的详细些,中间可能需要数据转换,请说明怎么转换,用什么指令等,最好有实例。谢谢

网友A:
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可以设定为vw0
请问触摸屏里怎么设定?
smart700的谢谢
下载积分:+1(18731865816) 真诚感谢!

网友A:
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可以设定为vw0
下载积分:+1(410731625) 热心助人!

网友A:
上面是错的,下面的是对的
谢谢,
哥们,再问你一个问题,smart700,和s7200 系统时间怎么同步的?
给个实例,谢谢

网友B:
可以把电脑的时间写到PLC时钟内部,然后再在触摸屏上显示呗

网友C(2014-01-04):
在程序里用整数乘法指令可以得到分钟值,比如100毫秒的定时器整数乘法指令乘以600结果就是1分钟;VW0乘VW2 ,VW2设定600,屏变量地址选择VW0,结果就是分钟值。

网友D:
下载来学习下,谢谢老师分享

网友E(2014-04-03):
看你用的定时的类型,用四则运算的指令呀。。很简单。。假设T40,应该是100MS的定时器,你赋值10,实际就是一秒。假设你触摸屏里的设定以分钟为单位,那么就是赋值600,你用触摸屏里设定分钟的地址乘以600,即可了。。如果你用的是VW寄存器,请注意他的最大值也就是32767,也就是你最多定时54分钟,你的要做一个比较指令,大于54的话,就无效。。用VD的话会比较好点。。

网友F(2014-06-26):
都是高手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