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的程序打不开怎么办

楼主(2013-11-12):
请教我以前写的程序在win8下打不开,提示工程打开失败。很着急,跪求大神指。
天宫-号

网友A:
建议换个xp 或者win7 系统 win8有很多软件不支持的 就和win7刚出来时一样!
维修电工
mythic

网友B:
你用什么软件打开的?部分早期程序,GX-WORKS2打不开,跟系统那个没有关系

网友C:
没用过win8,越先进的软件越难支持老板软件

网友D:
操作系统和编程软件不兼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