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MATIC WinCC Explorer和 wincc comfort

楼主(2013-11-12):
安装wincc comfort 软件时总是提示出错,是不是因为在同一台电脑上安装了SIMATIC WinCC Explorer的原因,如果两者不兼容,又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?因为现场两个软件都需要用到,但是现场只有一个电脑,求最佳解决办法。

网友A:
WINCC V7.0和 TIA PORT的软件是有一定的冲突,不知道你装的是WINCC COMFORT的什么版本,可以试试V12+SP1的这个版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