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CP1E解密软件无法解密

楼主(2013-11-12):
用USB下载线连接电脑与PLC,打开CP1E解密软件后,点击联机,解密,解密成功后,关掉CP1E软件,打开CX-Programmer9.31软件,点PLC,自动在线,直接在线,USB连接,点连接后,PLC无法读出,有um密码
很纳闷,为什么CP1E解密软件连接成功并解密 后,PLC还是有密码呢?求指教
下载积分:+1(tushardetroj)
下载积分:+1(海纳百川) 感谢分享!
下载积分:+1(qianchsh) 热心助人!

网友A:
CP1E解密软件和CP1H解密软件不一样的,请看清楚在解密,否则可能会损坏程序哦

网友B:
步骤是:联机--------编程模式---------------CP1E解密-----------------CP1E修复---------关闭解密软件------使用CX-Programmer9.31软件 上载程序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C:
cp1h 怎么解

楼主(2013-12-20):
谢谢高手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