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能表通讯

楼主(2013-11-12):
公司有一块DSS(X)666电表,它是三相三线制电子式有功(无功)组合电表。具有红外,485通讯功能。
厂调度室有和利时DCS系统,请问坛里专家,能把电表的实时负荷曲线做进DCS电脑里吗?有这方面的资料提供我看看,在此谢 谢 了!

网友A:
就是加个用485通信模块在DCS定时读取电表里面的参数,,在DCS里面记录,然后用数据生成曲线不久行,

QQ:84818626

网友B:
不要光说硬件要说协议?

楼主:
现在DCS只有一路4-20MA信号了,也只要求曲线显示电表的一个实时有功功率就中
。

网友C:
楼主不是说有485么,用485做

楼主(2013-12-26):
电度表也有脉冲输出,可用PLC计数,转换成4--20MA再进DCS么。
也不知道脉冲电压是多少伏?
请高人指点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