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1-12):
老师您好。我是一个新手,还是学生,我想请教一下200plc串电阻怎么串啊?是甚么意思呢

网友A:
问题问得不清楚,请问你串电阻用来干什么的,一般I O点是不需要串电阻的

网友B:
I O点是不需要串电阻,只有脉冲输出点到伺服或步进驱动器要串2。2K的电阻。

网友C:
你串电阻干什么用,点亮二极管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