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易泰帝变频器问题

楼主(2013-11-12):
老师好,请问易泰帝变频面板上带的电位器能用来旋转调速吗?谢谢老师们
小磊

网友A:
哥们:只要是面板上带电位器的,都可以用来调速,前提是你要把频率设定参数改为面板电位器选项,看看说明书吧,如果没有就在网上下载或打厂家技术电话!

网友B:
不行吧 设参数用

网友C:
易泰迪这个牌子一直没看到过。不过所以变频器的面板,只要有装电位器,都可以用来调节频率输出吧。三菱系列的还可以设置参数呢。
应该可以的,你看看说明书参数设置。“主频率设定方式”“面板电位器(旋钮)”

楼主:
谢谢各位啊
小磊

网友D:
实际上,易泰帝变频器看上去那是个电位器,其实不是,是一个旋钮,旋转脉冲,要和按键配合使用,用旋钮移动旋转光标,找到项后按确认键,然后在旋修改内容,然后在确认
反正用起来我感觉;:不爽。设计这种的真是脑残,中国大多数牌子都是电位器,它搞脉冲旋钮,不习惯的人可能较多,随主流才是王道

网友D:
你旋好新的频率值后,不按确认频率是不会改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