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1-12):
求一个能把普洛菲斯GP-37W2触摸屏里的程序倒出来的软件

网友A:
引用楼主gao6279039于2013-11-12 20:49发表的 求一个能把普洛菲斯GP-37W2触摸屏里的程序倒出来的软件 :
求一个能把普洛菲斯GP-37W2触摸屏里的程序倒出来的软件

链接:http://pan.baidu.com/s/1zI8i8 提取密码:rb8b
  • 下载积分:+5(yangjiejie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    有没有中文版的啊、

楼主:
    要选哪个安装呢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要选哪个安装呢、

    先將壓縮包解壓,然後再執行ProPB3Win7.01那個執行文件,7.27那個執行文件是中文補丁,在安裝好7.01英文版后再執行

网友B:
    屏一般有密码

楼主:
    没有密码怎么办啊、

楼主:
    1楼的大哥 你给我的普洛菲斯软件怎么就更新了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1楼的大哥 你给我的普洛菲斯软件怎么就更新了啊

    不懂,請描述清楚,最好配圖加以說明

楼主:
    这个怎么解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这个怎么解

    抱歉,我在4樓回你時少講了一個,先將壓縮包解壓,然後執行INSTALL.EXE安裝主程式,接著安裝7.27那個執行文件是中文補丁,若7.27這個安裝不了,就再執行ProPB3Win7.01那個執行文件,最後再安裝好7.27

网友C:
    谢谢啦 正需要呢

楼主:
哥啊、怎么还要序列号啊  填完序列号还要钥匙码、求解

楼主:
下一步就是这个、、

楼主:
已经找到谢谢

楼主:
大哥啊、 串行/扩展 SIO 里的 设备/PLC机型怎么没有松下的啊、、怎么办、我用的是个松下的PLC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哥啊、 串行/扩展 SIO 里的 设备/PLC机型怎么没有松下的啊、、怎么办、我用的是个松下的PLC

建议还是先看看手册吧
点击附图中红色方框内选择你多对应的PLC厂牌

网友D(2013-12-14):
版主,AST3201可以用这个版本,如何设置。我用一个USB转232直接接触摸屏的COM1或COM2;计算机侧USB显示的COM3,如何操作啊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版主,AST3201可以用这个版本,如何设置。我用一个USB转232直接接触摸屏的COM1或COM2;计算机侧USB显示的COM3,如何操作啊,谢谢

神马情况?你是要连AST3201人机吗?若是的话要使用GP-Pro EX软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