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ms的输入信号用上升沿采集和下降沿采集有区别吗?

楼主(2013-11-12):
3ms的输入信号用上升沿采集和下降沿采集有区别吗?PLC程序的扫描周期有几十毫秒。对于这个只导通3ms的输入信号用上升沿还是下降沿采集比较好,高速计数的输入端口已经用完了,只能用普通输入点

网友A:
普通输入点很可能读不到3ms的输入信号,要看你PLC速度有多快,大部分都无法工作。

网友B:
s7-200PLC 指定输入点可输入滤波延时0。2ms。
下载积分:+1(cheng007297) 0.2ms是高手2ms都利害了 ..

楼主:
AB的PLC 1400的扩展模块的输入点没法设定滤波时间,目前情况看是可以读到3ms的信号的,但是感觉程序处理会滞后30ms以上,不知道是不是扫描周期的原因。700来条程序不知道要多长的运行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