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200中局部变量表问题

楼主(2013-11-12):
s7-200中局部变量表数据类型中有很多类型,有时候分不清数据到底选哪种类型,比如整型INT和字WORD的区别,双整型DINT和双字DWORD的区别,感觉都差不多,能否举几个列子区分一下?

网友A:
1、int,real等表示数据的类型,word,byte等表示占用空间的大小
2、通常情况下WORD用于逻辑运算,INT用于数*算;
在使用梯形图或SCL等语言编程时区分较严格。
在使用语句表编程时系统不检测数据类型是否匹配,即WORD与INT在用法上没有什么区别(WORD可做数*算,INT也可作逻辑运算)。
3、区别是有与无符号问题
------------摘自网络

网友B(2014-01-02):
你可以把各种变量用PLC 写个小程序自测下子,这样对这个变量的理解会更好,比如赋值,加减,乘除,除余和转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