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通信伺服

楼主(2013-11-12):
如题,最近搞一个同步控制,就是用CAN OPEN控制伺服,有个问题请教大神,就是好比如伺服在原点位置,我发出命令让伺服正转,再命令伺服反转,不知伺服内部脉冲个数反馈是否有增减?还是一直增?是伺服通信转矩控制模式,我要判断伺服的当前位置该读伺服的哪个参数?还有就是伺服回到原点我该怎么清零?

网友A:
直接看CANopen手册,有介绍的
天宫-号

网友B:
有相应的资料吗!学习下。
维修电工

网友C:
没有睇资料的提问!

楼主:
解决了
通信伺服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