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U PLC 增减计数器问题?

楼主(2013-11-12):
坛里 的师傅们 我最近在看Fx-3U手册 看不懂增减计数器的使用 麻烦大师指点迷津? 高数计数器啊

楼主:
??????????怎么没人回答????

网友A:
使用方法和1S/1N/2N一样的。假如你用C235,用一个指令如LD M8000 OUT C235 这样你给X0脉冲就是上计数。如果接通了M8235就是减计数了

楼主:
能不能举例说明,字面意思我懂 ,手册上的示例 让人费解 ,你能举个例子吗 ,比如设定值是K5,M8235 随时切换有增有减,
这样的

网友B:
这个其实你可以下个编程软件自己试试,用编程软件自己模拟一下,到时候自然一目了然

网友A:
X5就是闭合就是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