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1-13):
请教,ddrvi k0 k1000 y1 y2这个指令是不是发送无限个脉冲不停。,还是发送0个脉冲不转。这个时候m8048是等脉冲发送完停止吗?m8029的状态和脉冲什么关系?

网友A:
你那个相当于没有秒冲 伺服接收不到脉冲信号! 把K0改为K99999 那么这条指令接通 伺服九转按K1000脉冲速度正转运行了 把K0改为K-99999 同理 反转运行
真诚感谢!这是以前的一个工程师写的程序,原句是ldp x0 mov k0 d200         ld x0 ddrvi  d200  k10000   y1  y2   x0是启动信号。这能让伺服电机转吗
每天一点点

楼主:
真诚感谢!这是以前的一个工程师写的程序,原句是ldp x0 mov k0 d200

y2 x0是启动信号。这能让伺服电机转吗

网友A:
把整个程序发来上看看
每天一点点

楼主:
程序在此
附件: 程序1.zip (14 K) 下载次数:46

网友A:
D200的值应该是D8142给过来的。。D8142是人机上的数字输入吗? D200是自动的时候的脉冲数,也就是运行距离,至于K0是手动点动的时候把D200的值给清0
每天一点点

楼主:
这个应该是人机上的数值输入,不过那句k0传送给d200的那句程序是在x5自动的时候传过去的啊,点动的时候这个程序怎么会通了。呵呵

网友A:
自动的时候 如果X5接通 那么K0传送给D8142,但是D200没有还没接收D8142的值,因为X2自动常闭断开了!具体工艺不清楚 你可以现场监控,那就一目了然了!
真诚感谢!m9不管接通与否,好像d8142都传送到d200.你看是吧
  • 下载积分:+2(longfei1982) 热心助人!
  • 每天一点点

网友B:
    我也学习学习!
  • 下载积分:+1(longfei1982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    你说的有道理,手动的寄存器清零。点动对y0的脉冲清零一次,然后又按设定的数值依据油缸的位置进行正转和反转,复位和点动又是互锁的关系。总之我读起来有些别扭吧,我学艺不精哈。再次感谢你的指点。

网友C:
    学习一下三菱伺服定位的资料
    真诚感谢!我正在学习哈,本来我是做维修的,这次是厂里临时让我做程序哈,没办法。-_-||

楼主:
    多谢各位指教。本人才疏学浅,定会努力学习。

网友D:
发送0个脉冲不走

网友E:
请教一下三菱伺服指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