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来帮帮忙 程序被人恶意搞 设备不正常了

楼主(2013-11-13):
大家帮我看看这程序 这是之前一个电工搞的 图纸也不全 ,因为他是被其他人排挤离开这里了故意搞的程序!人走了很久了 我是最近才来的根本不知道
现在老板叫我处理,这里面的X , Y同道都被他修改了查起来费神的很,我花好长时间才摸索出来了基本同道位置 编号 现在发现好多继电器都没线圈驱动又不知道他怎么命名的!求大家帮我分析下 我上传的程序有我注释通道号! 交流的请加我qq411637554

楼主:
大家帮我看看这程序的 M705 我从设备上拷下来时候是断开的 后来我用ZRST 把复位那里 加进去了这才接通 我查不到 M705的线圈 这里也没看到 给M705的移位增加指令

网友A:
程式不大
把流程弄懂 重新再寫 都比較快

网友B:
同意楼上的,有时候重写一个要比改来得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程式不大
把流程弄懂 重新再寫 都比較快
从写 麻烦死了,设备到海南 ,人家天天要生产,而且图纸不全 是从搞还要调试!老板意思是把程序修改好 邮递过去!

网友C:
如果不懂设备工艺的话有点难度,若知道设备工艺的话改不如自己重做。

网友D:
有些MDR是直接触摸屏控制的。触摸屏可以写宏。

网友E:
对,楼上说的对!不知道他用的是那几个寄存器,还要清楚他的流程,还不如重写一个

网友F:
mov k4m216 k4y020 同理程序里的所有这几个不都是PLC输出点吗? M216=Y020 M217=Y021 以此类推 K4Y020=Y020~Y02A

网友G:
改的话要跟着别人的思路,自己写的话应该更快吧。之前那个用来参考就行了

网友H:
建议重写 保证快 你现在只是想到麻烦!其实你看他的程序来改更麻烦! 写更快 我以前有一次,也是这样 改一台机器,里面线路乱七八糟,没图纸!后来没办法通宵了2天 把程序自己写出来,自己的程序 哪里不对 你马上能知道,别人的 你够去查了!
每天一点点

网友I:
呵呵,很多老板这样搞!结果呢失大于得!

网友J:
这个程序的风格跟我的相似,以开关逻辑为主,按工艺要求随便编写,只要达到目的就行,对内行来说是坏程序.但你要了解我的坏程序也非易事,即使你了解工艺过程也没用,因为你不知道火候,火候说白了就是掌握时间,大家都知道干将莫邪以自己的血肉来淬火,最终造出一把好剑。
技术再好也不可能面面俱到,读一个程序就像读一个人的心,搞技术人员的心可能好读,但老板的心你了解多少?别为了老板恩赐的那半杯羹而伤了同行的心,说不定他也在论坛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从写 麻烦死了,设备到海南 ,人家天天要生产,而且图纸不全 是从搞还要调试!老板意思是把程序修改好 邮递过去!
输入、输出注解都没有
这个程序真的是很烂很烂。
看上去配触摸屏吧?
还是按工作流程,重新写一个快。

网友L:
你这个程序应该还有人机吧?

网友M:
看来那个电工挺牛的

网友N:
这个东西很简单啊。
首先自己重写有难度吗。如果能力差的话很慢。
这个旧的东西,最好先拿到I/O注释,把程序里面每个点都标上去。标完就直接从终端往回看。没用到的就不管它,不要一直惦记。看起来是有屏。

网友O:
同意16楼的方法,再接合操作工的平时使用的过程提示,由两头向中间分析。
有小知识无大学问。像蚂蚁一样工作,像蝴蝶一样生活。

网友P:
没有规律可循的,我看工艺流程也不太复杂,重写应该很快。

网友Q:
建议自己重新写一个,了解透工艺流程,然后调试好了再发过去给人家,这样更加快。你看人家的程序看1个星期也未必弄懂。

网友R:
问清工艺,重新写

网友S:
以前那个多看看,明白原理,多参照一下,自己从新写一个比较好

网友T:
以前我分析一个2000步的程序,带人机,共用了7天。后来技术升级要求重编只用了3天。有些人故意整的那条路弯来弯去,像走迷宫一样。

网友U:
了解好他的I/O先,然后自己重写一个,就不用发愁了

网友V:
还是自已想用什么办法快点搞好吧,只要知道工艺就行了,不会写,家园这么大,出一点银子马上就好了。
学者

网友W:
说不定在TP里面的 自己写会好点

网友X:
和你老板谈谈价,再想办法和前面朋友的联系联系,老板为的是银子,我们大家也为的是银子,大家认为我说的对吗.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这个东西很简单啊。
首先自己重写有难度吗。如果能力差的话很慢。
这个旧的东西,最好先拿到I/O注释,把程序里面每个点都标上去。标完就直接从终端往回看。没用到的就不管它,不要一直惦记。看起来是有屏。

这台设备没有触摸屏也没有组态王!就一些控制按钮!按钮都是用扩展上面的X50  多去了而且都是传递改通道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
输入、输出注解都没有
这个程序真的是很烂很烂。
看上去配触摸屏吧?
还是按工作流程,重新写一个快。

没有触摸屏 我要是过去现在也愿意从写啊!可是人家天天要生产 而且是一条整线 很长的 图纸不全  再说我们这设备还做了空气净化!自己现场从写很要时间排查的  电柜也是他搞的!这设备就几个开关按钮 他吧按钮都用到X50多去了  而且还传递改通道  就算你电脑在线 监控用手点动输入点你电脑都看不到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V:
还是自已想用什么办法快点搞好吧,只要知道工艺就行了,不会写,家园这么大,出一点银子马上就好了。

要我写 都很简单的事!问题是设备到海南那边,而且人家要生产  再说图纸不全  还要去排查  很花时间!我有的是时间,客户就不认同你的做法!

网友Y:
你都不知道要干啥,那你还能干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Y:
你都不知道要干啥,那你还能干啥。

你喜欢说这么轻浮的话!我要干嘛!界面1的一楼我说的什么你没看吗?  我还能干啥 ?  我是过来请教大家帮助的!
大家都可以去下载看看这程序 既然做这行 以后你也会遇到这事的!我看你万事不求人!  说的那么轻浮!

网友Z:
引用楼主wuzhishou于2013-11-13 10:09发表的 大家来帮帮忙 程序被人恶意搞  设备不正常了 :
大家帮我看看这程序  这是之前一个电工搞的  图纸也不全 ,因为他是被其他人排挤离开这里了故意搞的程序!人走了很久了 我是最近才来的根本不知道
  现在老板叫我处理,这里面的X , Y同道都被他修改了查起来费神的很,我花好长时间才摸索出来了基本同道位置 编号    现在发现好多继电器都没线圈驱动又不知道他怎么命名的!求大家帮我分析下 我上传的程序有我注释通道号!  交流的请加我qq411637554

建议楼主,检查掉电保的寄存器

网友Y:
你都不知道实际接线的I/O,你还能干啥!!!你说说看,你以为我逗你玩啊,楼上这么多兄弟提的建议你看了没?算我多事。

网友AA:
不管是重写,还是改原来程序,输入输出工艺流程都必须要搞清,否则无从手

网友AB:
关键是你了不了解你的机器,如你很了解的话,自己写还是比较快的,图纸必须要想办法搞全,这样的你工作就很轻松。你是机器的制作厂家,大不了重新画图纸,重新编写程序。这能你的忙几天了,就算我们能把图纸看懂修改,不知道机器的工作原理,也可能会出问题的。这种事还是靠你自己了。

网友AC:
设备都在海南正在工作着了,这证明设备没有事情啊,还要改什么程序啊?
有事情的话,即使是要你坐飞机去你也要做飞机去,我都不明你要的怎么要求,你都不知道现场的接线怎么样,你怎么搞呢,你做了程序也是白费的,除非你到现场看排查,不然谁也帮不了你了

QQ:84818626

网友AC:
我前段时间给一个厂修改的程序,那个厂也会认为是他修改了程序,搞到部分的功能没有了,到最后现场查看,只是接线的问题,然后再增加几段程序,什么都好了,他的程序也用到很少人用到的功能,有时侯不要评比别人的程序怎么烂,你最后你写出来的程序不一定比他的好!

QQ:84818626

网友AD:
了解工艺流程也是挺麻烦的,正常工作过程很容易编,但个别设备出问题时,生产线怎么做那分支才是多,原程序可以正常运行的,应不用怎么修改了吧,查查其它原因吧?

网友AE:
以前能用,现在不能用,应该查起来不难,其实很多故障是外部线路问题。你自己对I/O点都不熟悉,怎么查

网友AE:
我猜想你根本还没看清程序,我大概浏览了每个输出都有,

网友AF:
你能把设备的工艺流程说明白些吗这样才能有思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