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测接触器吸合程序

楼主(2013-11-13):
我们的设备中有大量使用的接触器,接触器经常会不吸合,或者触点烧蚀粘住。我想写个程序检测接触器的动作,常开按钮输入指令后接触器不吸,通过常开辅助触点给PLC信号,断开输出指令并报警;如果接触器粘住了,此时常开按钮输入指令,不会有输出指令并报警。
通俗点说就是:该吸的不吸,无输出并报警;不该吸的吸了,无输出并报警
自己写了个该吸的不吸,无输出并报警的程序,另一个状态的俺就不会了,很矛盾的两种状态,哪位朋友有兴趣帮我一下呗

网友A:
另一个可以改一下思路“不该吸的吸了,有输出才报警”这样想的话或许会简单些

网友B:
一样的呀。你常闭点。X1取反,就是一楼方法呀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样的呀。你常闭点。X1取反,就是一楼方法呀。
是的,其实有点不复杂,换个思路就好。
我公司没编程软件,楼主可以试试

网友C:
輸出 Y0 辅助触点 X10 警報M10
Y0 X10
-----------||----------|/|-----------(M10)
Y0 X10 |
-----------|/|----------||-----|

网友D:
你都有PLC了,还要监视它吗?怕箱子不麻烦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