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接FR-A720手册是说电源接三相200V,能接单相220V吗

楼主(2013-11-13):
变频器接FR-A720手册是说电源接三相200V,能接单相220V吗,实验室的一个变频器就是这么接的,也能正常使用,请教下高手

网友A:
手册上说不行,但实际使用中小功率的也能接单相220V,这样实际功率会下降一点。
努力学习,共同进步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册上说不行,但实际使用中小功率的也能接单相220V,这样实际功率会下降一点。
恩,谢谢

网友B:
内部的三相整流变为二相整流了。功率小一点吧。

网友C:
可以接,空负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