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维纶触摸屏的问题

楼主(2013-11-13):
触摸屏上的箭头老是不稳,老是在边上,点击屏幕时有时十分灵敏,有时根本点不准,点击次数多了就死机了,校对也没用,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原因?触摸屏型号是MT6056i。在触摸屏背面与直拨开关在一起的复位按钮有什么作用?请指点,谢谢谢!

网友A:
这个屏不稳定

楼主:
什么意思?能说的详细一点吗

网友A:
威纶的屏质量不稳定,我用过,显示的小文字模糊不清,有个新屏才几个月就出现黑屏现象,重启也没用,只好换屏。希望厂家改进

网友B:
如果你的屏用的时候比较长的话,应该是触摸板坏了,校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,换个触摸板就好了,触摸板本来就是易损部件,它的寿命也取决于客户的使用环境
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,创建了上海人机,田小波18616658700,提供Kinco/Eview / 威纶通/三菱/海泰克/普洛菲斯/西门子/富士/白光/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,地址: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