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1-13):
有没有市电的情况下UPS无输出,断电的情况下UPS有输出
不断向前

网友A:
有点奇怪呢

网友B:
大部分都有这个功能的,现在不可能再让人转换了。

网友C:
就是要UPS电源才有这功能。要想时间久就加大电池容量

楼主:
我买的山特k-1000 Pro UPS电源好像不是这样,UPS接入市电,ups有AC 220V 输出,断开市电,UPS有AC 160V输出。
和我的想法不附,我是想UPS接入市电时无输出,此时UPS处于充电状态。当市电断开时有输出的(只要给2.5W的电磁阀供电30分钟就可以了)请问该如何做能实现。
不断向前

网友D:
不是一样吗?有市电时直通输出220V,没市电时逆变输出160V就这样啊。如果有市电不想有输出,就拆机断开直通电路呗
天行健

网友D:
增加一个电源和一个中间继电器也可以实现,也不需要拆机
天行健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不是一样吗?有市电时直通输出220V,没市电时逆变输出160V就这样啊。如果有市电不想有输出,就拆机断开直通电路呗

断直通电路时要分析一下电路
天行健

网友E:
这没市电了,UPS也应该是220V输出,最多浮动个10V左右,只有160V不对吧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买的山特k-1000 Pro UPS电源好像不是这样,UPS接入市电,ups有AC 220V 输出,断开市电,UPS有AC 160V输出。
和我的想法不附,我是想UPS接入市电时无输出,此时UPS处于充电状态。当市电断开时有输出的(只要给2.5W的电磁阀供电30分钟就可以了)请问该如何做能实现。

这就是你的想法

网友G:
UPS,不就是在有市电的情况下,处于充电状态,在断开市电的情况下,逆变输出220V吗?

网友H:
UPS本来不就能实现楼主的要求吗?为什么还要另外找?如果只输160V应当是UPS有问题了吧换个就好了。

网友I:
做一个电源切换的电路啊,在市电电路上加中间继电器,将继电器常闭点串接到UPS输出回路上不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买的山特k-1000 Pro UPS电源好像不是这样,UPS接入市电,ups有AC 220V 输出,断开市电,UPS有AC 160V输出。
和我的想法不附,我是想UPS接入市电时无输出,此时UPS处于充电状态。当市电断开时有输出的(只要给2.5W的电磁阀供电30分钟就可以了)请问该如何做能实现。

可能UPS电源坏了.它的原理是把12V电逆变成220V的电压。

网友A:
楼主的UPS有问题,断市电后应该输出220V

网友J:
线圈改成DC24v,直接24v电瓶供电。
學無止境

网友K:
多此一举吧。电压160V是正常的,因为不是标准的正弦波,所以测出来的是不准的。

网友L:
就我用过的山特而言我也觉得楼主的UPS有问题,无市电也应该是220V    有的时候他是一只处于充电状态的
男儿当自强

网友M(2014-01-15):
ups分在线和备用两种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我买的山特k-1000 Pro UPS电源好像不是这样,UPS接入市电,ups有AC 220V 输出,断开市电,UPS有AC 160V输出。
和我的想法不附,我是想UPS接入市电时无输出,此时UPS处于充电状态。当市电断开时有输出的(只要给2.5W的电磁阀供电30分钟就可以了)请问该如何做能实现。

有些UPS电源是有个旁路的,切换开关有很多不同的时间级别

QQ:346994482

网友O:
UPS有问题,亲,你的想法就是UPS干的活

网友P:
好久没看明白楼主说什么,呵呵

网友Q:
在逆变状态电压是达不到220v的。

网友R(2014-02-14):
ups有市电时就是充电 他是旁路供电用的电就是市电 市电断了 才是ups自己供电的

网友S:
你说的这些本身就是UPS的功能啊,山特的可以,我就用的这个品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