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触摸屏断电后时间不准

楼主(2013-11-13):
请师傅们帮忙了.本人是新手.现在有一个西门子700IE的触摸屏和三菱FX1S的PLC 连接,每次断电后触摸屏上的显示时间就回到2004年,想问一下,PLC要写个什么样的程序,触摸屏断电再启动的时候时间不会变.谢谢了

网友A:
应该是触摸屏内部保存数据的电池没电了。

楼主:
听别人说,在PLC里面把时间程序写出来,然后触摸屏每次通电的时候可以读出来.可是不知道PLC该怎样写

网友B:
我也想弄清楚这个时间问题啊

网友C:
试试不连接PLC断电再上电时间变不变,若是变的话应该是触摸屏内部保存数据的电池没电了,若不变就是读取了PLC的实时时钟。
天宫-号

网友D:
换个纽扣电池看看 希望能帮到你!
维修电工

网友E:
西门子SMART 700 IE触摸屏的时钟是软件时钟所以断电后,就恢复出厂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