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详细解释

楼主(2013-11-13):
配电柜的补偿电容控制器设定为0.95好,还是设定为0.99好呀。感谢了。

网友A:
0.99好 只要不是1

网友B:
实际上,因为负载变化,设定太高电容投退频繁,易损坏。我通常设定在0.97,且电容量有大有小。

网友C:
有自動補償的電容器
http://blog.xuite.net/fa.system/twblog
天宫-号

网友D:
1.一般情况按国家要求肯定是越靠近1越好,按企业来说用电量越少越好那就第一点只要大于等于0.95就好
2.有时还有看你的设备有没有自投,设备开多了如果没有自投那么还有有人看着开多了低于0.90时间长了要受罚的。 现在一般都有自投
维修电工

网友E:
从理论上来说1是最好的,但是实际使用中负载的变化使补偿得不到这个数值,往往会出现过补偿。一般电力公司要求用户将功率因素调整在0.95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值。

网友F:
0.95 到0.97都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