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
260KVA等于多少KW

楼主(2013-11-13):
请教 260KVA等于多少KW 是怎么换算的

网友A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B:
这个要看你到底计算这个用来做啥的,如果说是用来配电源线,那么直接按照楼上的就可以。
如果是要配现场无功补偿(即需要知道有功和无功),那么你还必须知道设备的功率因数。KW=KVA*功率因数

网友C:
260KVA*COSΦ =?KW。
COSΦ=0~~~1

网友D:
有功功率=视在功率乘以功率因数

天宫-号

网友E:
同意楼上!
维修电工

网友F:
如果不考虑功率因数就1=1

网友G:
4楼正解
有小知识无大学问。像蚂蚁一样工作,像蝴蝶一样生活。

网友H:
看你的功率因数是多少。

网友I:
视在功率=实际功率???

网友J:
三楼讲的对

网友K:
260KVA*COSΦ =?KW。
COSΦ根据负荷情况在0.8---1之间;

网友L:
诚信 诚意收购各品牌工控产品,欢迎有货的朋友联系!  QQ 543965784  电话 13650383006  微信 543965784

网友M:
P(KW)=S(KVA)*COS功率因素    260KVA如功率因素为0.9则为260乘0.9=234KW      功率因素为1才是260KVA=260KW
做好每一天的工作.赚进每一时的钱

网友N:
支持12和15楼的说法

楼主:
现在懂了,谢谢大家的帮助!

网友O:
kva是容量大小,可以负载多大的电机

网友P:
功率与功率因数有关的, 一般算0.8但要是你的功率因数很低那你发电机的负载就很差了,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, 请多多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