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1-14):
求大神帮帮我我这个菜鸟!我有一台fx2n-16mr的plc,要与pc组态王进行485通讯,采用485-bd,距离在50米内,具体应该怎么做

楼主:
怎么没有回复的

网友A:
该通讯用于50米长度可能有点长。。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。

首先按照下来步骤进行,
制作通讯电缆:
1.找一个rs232母插头(电脑用),找一个8针圆孔PLC插头,找一个适当长度的线。
2,电脑5号并接PLC的2号和7号脚。
3,电脑2号接plc的4号脚,中间串联电阻510Q。
4,电脑3号接plc的1号脚,中间串联电阻570Q。
5.,电脑端7号和8号脚短接。

将做好的通讯线插进电脑和PLC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呵呵

其次,在组态王的帮助里面会每个PLC与PC的通讯线制作方法图,可以参考一下那个图,具体在哪自己找找吧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kzhlhl) 非常感谢大神的帮助,

网友B:
    使用RS485通讯,必须先将PC 的RS232转换成RS485才可以直接通讯。RS485   50米绝对没问题的。
   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个品牌组态王需要硬件支持吗,需要的话可以选购有RS485的端口硬件,直接连接即可,
  • 下载积分:+1(kzhlhl) 非常感谢,我用的是亚控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