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求助,西门子277-10的屏下载问题

楼主(2013-11-14):
现在我的电脑不能用网口下载程序到触摸屏,网线好的,网口好的(我还能上网)IP地址手工设成192.168.0.16,触摸屏设成了192.168.0.10,但是我的电脑插上网线网口一个灯也不亮,求大侠帮助

网友A:
你确定触摸屏设置成以太网通讯方式?
设置完成后必须按“ok”确认,然后回到传送模式,等待与pc通讯。
另外,你在pc上设置通讯下载的地址必须是触摸屏的地址。

网友B:
触摸屏上电设置成以太网通讯方式,设置IP地址。设置完成后必须按“ok”确认,然后回到,你在pc上设置通讯下载的地址必须是触摸屏的地址。

网友C:
触摸屏里面也有个网卡设置,IP地址也得设置好

网友D:
首先看看能不能PING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