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1-14):
本人刚接触IAI电缸,请教个问题
    IAI电缸驱动器为 PC0N-CA的  现在想与三菱FX3U通讯
    请问是否可以通过RS485实现?加个FX3U-485-BD就可以实现了吗?具体怎么操作,请高手指导一下。谢谢
精通三菱,欧姆龙,西门子,Beckhoff,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

网友A:
RS 485通讯要比较复杂。 支持脉冲+方向吗?  等高手出现

网友B:
支持CC-Link否
自动化系统PLC+CIM程序;光电面板半导体PCB(LUL,显影蚀刻清洗机,OVEN等设备)及物流行业

网友C:
没用过,期待高手

网友D:
电缸有必要通信吗?
半月谈

网友E:
IAI的电缸大多是步进和伺服驱动器驱动的,可以用PLC发脉冲指令来执行呀。
HAIHUKUOJI

网友F:
为什么不用I/O点直接控制啊,对应PIO表的示例接好线,然后用手编设好地址,直接I/O驱动就可以了啊,有点搞复杂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为什么不用I/O点直接控制啊,对应PIO表的示例接好线,然后用手编设好地址,直接I/O驱动就可以了啊,有点搞复杂了

对,就是直接IO控制方便,我一直都是IO控制,编程比较快.

网友H:
IAI电缸与QPLC CC-LINK通信我做过

网友I:
8楼厉害,CC-LINK是不是很难

网友B:
CC-Link其实也不难,懂得设置,对应Remote站写好程序即可
自动化系统PLC+CIM程序;光电面板半导体PCB(LUL,显影蚀刻清洗机,OVEN等设备)及物流行业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IAI的电缸大多是步进和伺服驱动器驱动的,可以用PLC发脉冲指令来执行呀。

是个办法,想问问就是如果用他里面的定位地址直接在触摸屏里更改就好了
精通三菱,欧姆龙,西门子,Beckhoff,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
对,就是直接IO控制方便,我一直都是IO控制,编程比较快.

你这样每次修改位置参数的话必须要用电脑才能修改,客户是想直接在触摸屏里面就可以修改的
精通三菱,欧姆龙,西门子,Beckhoff,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

网友J:
可以通讯,气缸用输出直接驱动就可以了

网友K:
IAI电缸有模式的选择,可以是示教模式,脉冲模式,没必要通信,工作点位如果不多可以用示教模式

网友H(2014-01-14):
QPLC与IAI电缸CC-LINK 通信做过的

网友H:
用通信做硬件简单,用信号也方便,

网友L(2014-02-17):
引用 楼主:

是个办法,想问问就是如果用他里面的定位地址直接在触摸屏里更改就好了

可以直接用触摸屏与IAI通信修改它的位置就可以了啊,以前我做过维纶直接与SMC的电缸通讯的 只要问SMC电缸的供应商地址就好了。通讯协议维纶有现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