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s7-200密码问题

楼主(2013-11-14):
我这边一个s7-200的PLC, 四级密码,无法上载程序,但是我有源程序,可以直接在线监控吗

网友A:
可以直接在线监控.有源程序话可以清空PLC里的程序和系统块。将源程序系统块-密码-全部权限下载。
下载积分:+2(ziyanguishi) 谢谢,我想知道怎样直接 ..

网友B:
朋友删除PLC程序。之后在下载一次。
下载积分:+1(ziyanguishi) 可以不删除程序,直接在 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直接在线监控.有源程序话可以清空PLC里的程序和系统块。将源程序系统块-密码-全部权限下载。
怎样直接在线监控啊,刚刚接触西门子的PLC ,不太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先通信连接好,按调试-开始程序状态监控,提示输入密码,确定。就可以直接在线监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