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1-14):
一般把旋转编码器,PLC,变频器,马达怎么控制才能实现准确定位功能能呢,

网友A:
有做过速度在3M/MIN可以到达0.1MM.我用了两个速度
lvhonjun

网友B:
要看你马达的最低速度能达到多少,最低速度越低精度越高

网友C:
呵呵呵呵呵呵,变频器加PG卡可以跟私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做过速度在3M/MIN可以到达0.1MM.我用了两个速度

是提前减速然后再停止吗

网友D:
准确定位还是用伺服电机,你说的这个很难实现

网友E:
J加PG卡的确实差不多能做到伺服的样子,但是现在PG卡可不便宜,我宁愿使用国产的伺服代替,免去很多调试的麻烦了
只要做成双速的就行了,PLC记录长度,在什么范围加速减速,然后低速爬行到确定位置停止,精度也是会比较准的
变频器中心放卷,可以稳定达到280M/分钟线速度.

QQ:84818626

TCM Rehabilitation Physiothera

网友F(2014-01-03):
引用 楼主:

是提前减速然后再停止吗

同问求解答,谢谢!

网友G:
低速爬行+电机带刹车

网友G:
不过,这样成本也不低,不如国产伺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