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有没有闭触点的固态继电器

楼主(2013-11-14):
有没有闭触点的固态继电器,就像接触器一样,断电的情况下常闭 ,通电的情况下开
不断向前

网友A:
朋友不妨加继电器,可以实现你功能

网友B:
PLC中输出取反就可以,如果在二次线路中就换固态继电器好了,有常开常闭双输出的
下载积分:+3(dmh) 请问型号
天行健

网友C:
按照固态继电器的原理来说应该没有。不过可以逻辑取反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按照固态继电器的原理来说应该没有。不过可以逻辑取反的
怎么会没有?固态继电器中加一个非门电路不可以了??
天行健

网友D:
可能没有,市场上没见过。

网友E:
应该有,你网上多查查?

网友F:
加中间续电器呀

网友G:
如果只是为了反逻辑加中继即可,如果需要既有常开又有常闭可以互锁的市场上没有

网友H:
这种固态也常见

网友I:
常闭的没见过
男儿当自强
有没有闭触点的固态继电器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