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1-14):
三相正反转固态继电器允许最小切换间隔是多少?

网友A:
加个继电器,在输出那里然后互锁不更安全。

网友B:
为什么要用固态继电器呢??你是追求它们的切换速度吗??固态继电器一般只有一个常开触点,不能很好的互锁。感性负载最好还是用接触器好点。。

网友C:
没用过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,控制加热的多点。

网友D:
据网上了解有专门用于控制电机的固态继电器!!!!具体还需你自己去了解!

楼主:
●最小正反转切换时间300us    这个是什么单位貌似很小的样子,这货蛮贵的,8天用坏了一个,怀疑是我正反转直接切换造成相间击穿了我擦、、、

网友E:
300us就是300微秒,0.3毫秒,切换速度是相当快的
如果经常烧,就要检查线路的设计了
David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●最小正反转切换时间300us    这个是什么单位貌似很小的样子,这货蛮贵的,8天用坏了一个,怀疑是我正反转直接切换造成相间击穿了我擦、、、

我擦,不是吧。

网友G:
控制直流电机吧,最好检查下电源。我用过也是正反转直流电机,一个班坚持不了,就坏了,换了,也一样。后来发现是电源问题

网友H:
接直流感性负载的时候一定要选额定电流大一些的,耐压等级高一些的,或者有保护电路,否则反向电压迟早要了他的,命

网友I(2014-10-18):
建义大于1秒,一般正反转模块:控制信号内置互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