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变频器

楼主(2013-11-14):
我这有一个汇川MD380的变频器,最近出了问题,加速时显示的频率直接由0变成99,减速时直接由99变为0,有报警,但是不是一直报警,偶尔几次会报警,报警减速过电压。请问是哪个地方的问题,怎么解决

网友A:
没用过,不懂帮顶。

网友B:
变频器还不太懂,顶一顶

网友C:
调整一下加减速时间试试。

网友D:
支持3楼的看法

楼主:
调了,没用,减速时间8s调到了10s,还是那样、、

网友E:
报警代码多少?

楼主:
代码是er06

网友F:
刚开始我们怀疑是制动电阻坏了,外接一个后还是不行、、

网友G:
是加减速时间太短了。你调了10S还是瞬间到达最高频率吗?

网友F:
是啊,调到10s,还是直接跳到最大

网友H:
这个牌子没用过,不过我想不应该不难吧,看看报警代码再看看怎么处理那个报警,如果不行的话建议恢复出厂值重新设参数

网友F:
我们现场有两个变频器,参数都一样,就其中一个出现这种情况,另外一个没事、、、、、

网友I:
如果你用外接电位器升速或降速调速的话,肯定是电位器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