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1-14):
我有一台PROFACE   AST3501触摸屏上的显示时间不对,咋样设置?咋样使该屏处于离线状态?

网友A:
右手先按住人机右上角,在按一会之后右手离开,在离开的瞬间使用左手按人机左下角即可进入离线模式

网友B:
多谢楼主,有台37W的屏用这种方法明天试试

网友C:
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,屏不要同PLC通讯,屏幕上会有通讯不上的报警提示,出现报警提示条后,你点提示条上的第一个黑色的小方格,然后在点offline就可以到系统设置了,当然有密码的就只能白费力了.
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,创建了上海人机,田小波18616658700,提供Kinco/Eview / 威纶通/三菱/海泰克/普洛菲斯/西门子/富士/白光/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,地址: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右手先按住人机右上角,在按一会之后右手离开,在离开的瞬间使用左手按人机左下角即可进入离线模式

具体来说是0.5秒之内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多谢楼主,有台37W的屏用这种方法明天试试

2000系列的應該是右手安裝右上角和右下角,左手按住左下角,這三個點同時按即可

网友B:
多谢版主,明天再去试试

网友E:
对角,左上角和左下角,左上角和右上角,右上角和右下角,左下角和右下角,都可以试试,触摸屏大多都是这样的

网友B:
进入系统界
面后,具体怎样操作就搞不明白了,请各位老师指点。下面有4个英文按钮;开关模式 脱机 复位 取消

网友B:
点开关模式无反应,点脱机按钮出现密码输入框,不知道密码,郁闷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进入系统界
面后,具体怎样操作就搞不明白了,请各位老师指点。下面有4个英文按钮;开关模式 脱机 复位 取消

点击OFF-LINE,有密码的话,就只能找原厂了或者是你自己重编新写一份

网友B:
谢谢版主,弄不到密码,放弃算了

网友D:
密码基本上有2个。
1)OFFLINE 密码。
-这个密码可以上载后看见。
2)上下载密码。
-如果你有程序备份的话,这个密码可以 OFFLINE 后跟程序一起清除。然后再下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