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7-200立即指令

楼主(2013-11-15):
刚接触西门子PLC,不明白立即触点指令与普通的开关触点指令有什么本质区别,求高手指点

楼主:
求助啊,求助啊,求助、。、。

网友A:
立即执行指令,不用等扫描周期到了再执行

网友B:
立即输入只能是PLC输入点I,立即输出只能是PLC输出点Q,意思是不管你程序扫描到哪个地方,它都立马有变化,跟扫描周期无关,除非你的程序很大,一般用不到,或者可以用在中断程序里面。
男儿当自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