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1-15):
本公司有一台设备改造,上下行程由三菱的FX2NPLC+1PG+三菱MR-J2S-100A驱动系统控制。丝杆螺距是6MM,传动是1:1)伺服电机也是三菱的,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  要求移动最小单位是:微米。

    1. 请问各位师傅,三菱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3号参数设置为8192  4号参数设置为375 对吗?

    2. 1PG的BFMZ中的#0号参数设置是TO  K0  K0  K6000  K1 ,#1和 #2参数设置是DTO K0  K1  K6000  K1,#3参数设置是DTO K0  K3  H200E  K1,这样设置对吗?能满足要求吗?

    3 .同时想问问,用那个寄存器可以在触摸屏上监控实际的位置,是D10和D11吗?

  麻烦能帮我解答下,谢谢

网友A:
我这有份1pg的资料,看下有没有对你有帮助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yangshuai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    你好,资料我也有,现在就是按资料做,没把问题弄明白,走的实际位置不对,不知道你是什么资料,1PG的使用手册我也有的

网友B:
    看下是否有当前脉冲输出值寄存值 说不定可以帮助你  还有你可以看一下发6000个脉冲是否转一圈 是否走了6MM 再调试
    要让工作台也移动6MM怎么计算你好,通过实验,确定发6000个脉冲电机是转了一圈,但是机械实际走的行程不是6MM,我丝杆是6MM的,请问又该怎么做

楼主:
    你好 请问用那个寄存器可以监控到所发了多少个脉冲?

网友C:
    不是哪个寄存器可以监视发出多少个脉冲, 而是你要读取1PG 的当前值  26# 27#  。你使用的是1PG做定位 发脉冲的当然是1PG了,PLC只是赋值到1PG,要监视查看要看1PG里面的BFM单元。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