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CP1E -N20DT-A 的输出端子的电压是多少啊?

楼主(2013-11-15):
新人跪求!!

楼主:
输入是24v,输出是多少V啊?

网友A:
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话,它只是一个开点。电压由你自己选的。COM接上就可以了。
我的是晶体管输出,电压大我怕会烧坏PLC,要是用到高电压是不是要接继电器来控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