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磁阀的问题

楼主(2013-11-15):
看了e.mc电磁阀的说明书,基本上看懂了,有一个参数看不懂,1:1分阀体,2:2分阀体,3:3分阀体,4:4分阀体是什么意思啊这些啊,请高手指点

网友A:
你说的是不是几个阀上到一体的,几分是几个上一个底座上。

网友B:
外接管的螺纹规格,英制管螺纹规格!!!!!!!!!

网友C:
就是三楼说的

网友D:
电磁阀讲的应该是1位,2位,3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