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英文改成中文

楼主(2013-11-16):
西门子编程软安装时是英文怎么改成中文?
光军

网友A:
Tools--Options--General--Chinese--OK--关闭重新打开即是中文版
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

网友B:
点击:tools-----options----general-----chinese
机会是自己创造的!

网友C:
点击TOOL,选OPTIONS...,跳出窗口中左边选GENERAL,右边LANGUAGE中选CHINESE ,点击OK , 点击确定,点击否。编程软件自动关闭后,重新打开就是中文。

网友D:
Tools--Options--General--Chinese--OK--关闭重新打开即是中文版

网友E:
朋友可以在工具览点击选型--选择常规。可以改中文和英文

网友F:
are you 明白?

网友G:
以上均正解

网友H:
还是好人多,其实像这样的问题要自己用词典软件来摸索

网友I:
802C里的英文也可以改成中文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