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1-16):
请教高手,俺原先使用电脑通过串口直接连接到三菱PLC FX3U上,连接成功,并且能设置参数。现在将PC的串口接到GOT上,通过GOT再中转到PLC,连接就失败。请问是有什么设置吗?使用相同的连接方式,三菱plc的编程软件gt works可以连接,而我写的软件就连接不上,说明有什么设置错误了,是否是需要设置plc的站号?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,谢谢!

楼主:
看来只能俺自己摸索了,呵呵

网友A:
通讯设置里改成USb透明传输,屏用usb连电脑。
學無止境

网友B:
引用楼主tmpuser于2013-11-16 11:29发表的 PLC通过GOT连接电脑 :
请教高手,俺原先使用电脑通过串口直接连接到三菱PLC FX3U上,连接成功,并且能设置参数。现在将PC的串口接到GOT上,通过GOT再中转到PLC,连接就失败。请问是有什么设置吗?使用相同的连接方式,三菱plc的编程软件gt works可以连接,而我写的软件就连接不上,说明有什么设置错误了,是否是需要设置plc的站号?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,谢谢!

说明硬件没问题,问题出在你写的软件上面。如果是单机通讯,三菱的透明传输是不需要设置站号的。

网友C(2013-12-16):
估计你的电脑里面也没有USB驱动,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后来手动安装了USB驱动就好了

网友D:
通讯设置里改成USb透明传输,屏用usb连电脑。

网友E:
这个要使用PLC透明程序才行。

网友F:
驱动有没有?
QQ 20471661

网友G:
通讯设置中勾选通过usb透明连接

网友H:
PC和GOT 的通讯正常吗?

网友I:
建議別這樣通訊,因為速度會慢,且這是三菱自己寫好的封包軟件,你不能拆解,所以無法了解三菱是怎麼寫這通訊程式,
我建議你買個RS-232模塊,直接連線比較穩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