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1-16):
请问各位大侠  三菱QD75P4中的电流读取缓冲存储器地址在哪里能找到?谢谢了!
QD75P定位模块用户手册(详细篇)中 5.6节 轴监视数据 轴1 从800到847 就没有介绍了,看了个实例 电流读取缓冲存储器地址 轴1 是856  但是手册中没有找到!!!请各位帮忙看下谢谢了!

网友A:
不知道楼主读取电流做何用?
我都没有遇到要读取电流,高深运用,请赐教一下
自动化系统PLC+CIM程序;光电面板半导体PCB(LUL,显影蚀刻清洗机,OVEN等设备)及物流行业

网友B:
翻译上的错误!应该理解为当前值
800、801
900、901
1000、1001
1100、1101

网友A:
额,还以为我落伍了呢。楼主要说清楚啊,最好看英文版资料
本人整理的三菱QD75伺服资料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437327.html
自动化系统PLC+CIM程序;光电面板半导体PCB(LUL,显影蚀刻清洗机,OVEN等设备)及物流行业

网友C:
P4脉冲型的,怎么知道电流啊,sscnet的到还有可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楼主读取电流做何用?
我都没有遇到要读取电流,高深运用,请赐教一下

用来显示伺服电机当前电流值的,只是个参考,我没弄明白,只有QD75MH4中才可以直接读取到电流值。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额,还以为我落伍了呢。楼主要说清楚啊,最好看英文版资料
本人整理的三菱QD75伺服资料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437327.html

非常感谢兄弟整理的资料,不过对于QD75MH4的资料比较少。希望多弄点啊!问题我找到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