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LG PLC 如何读取PLC系统时间

楼主(2013-11-16):
各位大侠,关于LG PLC如何读取系统时间, 我要进行程序运行一年后停止动作。 如何实现。

网友A:
呵呵,歪门邪道,小心得不偿失!!!!!!!

网友B:
至少有一样问题你必须解决!那就是你选择的型号支不支持时钟!!LS没几款型号支持时钟功能!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楼主:
LG K系列的PLC如何能读取系统时钟。
例如F0540-F054F代表的是年和月?? 如何脱离出来年和月???

网友B:
首先!你说的K系列那个型号??如果是120那就要外加时钟模块才可以!!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C:
K120S本体无时钟

网友D:
没有这个功能。